CP1H控制移动到达极限位置

楼主(2018-03-26):
欧姆龙CP1H.我要控制一个物体向右移动到右极限,到达右极限开始左移。

怎么判定到达右极限?该用什么指令控制移动和判定?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极限限位装置 就不是一般的检测类限位装置,装置一端一般有两个限位装置,一个检测到位置后反馈到plc,通过plc指令制动,如果plc失效的话装置继续运行就会碰到 极限限位装置,极限限位装置一般是机械制动,就是卡死了,强制停止。

网友B:
建议加上一个接近开关或者限位开关,作为反馈点

网友C: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D:
左、右极限:

(1)左、右硬极限:在左右极限位置,分别装一个限位开关;利用开关信号执行换向;

(2)左、右软极限:可以在PLC程序中,设定左右软限位坐标,根据实时坐标值与限位坐标进行判断,执行换向;

网友E:
有帮助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F:
左、右硬极限:在左右极限位置,分别装一个限位开关;利用开关信号执行换向;

网友G:
限位开关灵敏度有时候不可靠,最好是接近开关类似的东西最好

网友H(2018-06-08):
用pls2,或者ACC

网友I:
可以在两端装双限位,左右各两个。双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