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量不稳定原因

楼主(2018-03-27):
在理想中的可变高压电容器,当动片固定在某一位置以后,全部工作时间内,高压电容器的该位置上电容量应当固定不变。但实际上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其电容量还是有变化的。其变化程度就是电容量稳定性的高低,它取决于电容器的结构、所用的材料及制造的质量。

一、高压电容器在机械作用的影响

当高压电容器受到振动或颠簸时,高压电容器的电容量会发生变化,变化值取 决于电容器极片间的距离和片子几何尺寸以及全部结构的机械强度。片距越大,尺寸越小,厚度越厚,则振幅越小,电容量的变化也越小。为了减小和消除机械作用的影响,可以采用无弹性材料制成的极片,增加片厚,增大片距,并设法加固电容器的全部结构。例如:在机械负荷的影响下,由于铆钉松动,支架弯曲等,动片组可能产生角位移(即转动),这时可在电容器上装固锁装置。 另外,高压电容器电容份稳定性还受到湿度、大气压力等条件的影响。

二、高压电容器也是会受温度的影响

当温度变化时,可变高压电容器的极片面积、厚度、片间距离以及介质的介电常数都会改变。当温度有显著变化时,电容器的各结构零件还要发生变形,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使电容器的质量发生变化,因此可变电容器的容量温度系数口。就是由 这些因素联合作用决定的。为了减小温度的影响,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1).是选择线胀系 数小的材料

(2).是采用合理的加工工艺。电容器的氧化膜生长过程中的离子迁移方向如将冲制或车制的极片进行热处理,装配、调 整后的电容器再经过一定的温度老练,以消除内应力,提高稳定性。

(3).提高电容器极片装配的精确度,尽量保证片距均匀。

高压电容器的容量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电压越高,温度也会越高;频率偏高偏低也会使电容器偏向阻性从而引起温度升高。如果以后操作中因为温度而产生的问题,可按照JEC小编说的入手。

关键词:高压电容器,电容器,电容量

摘要;在理想中的可变高压电容器,当动片固定在某一位置以后,全部工作时间内,高压电容器的该位置上电容量应当固定不变。但实际上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其电容量还是有变化的。其变化程度就是电容量稳定性的高低,它取决于电容器的结构、所用的材料及制造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