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ua客户端读取OPC中300个点的周期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8-03-27):
PLC采用西门子1500与OPC采用S7连接,自己编写的OPC ua客户端,读取OPC数据300个点的周期时间是多少大概?

网友A:
大概在1~3ms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在1~3ms左右

没这么快吧,如果是内部有OPC UA服务器那款西门子PLC,也是10ms左右。如果PLC是与外部OPC UA服务器连接,是100ms左右吧。这是我们自己试出来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大概在1~3ms左... 这些数据哪里来的,手册中有?

网友D(2018-05-07):
我司有多协议物联网网关opc、plc、opcua、mqtt、snmp等等:设备端接口有rs232、rs485以太网口。可以有线或无线(gps,3g,4g)传输等等,电话13381183260(微信同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引用网友A的...

自己实物测试的,手册不写这些,OPC UA客户端数据订阅服务器的更新速度最小是100ms,你可以设低点,除非你的网络极端稳定,也就是准备到来的5G吧,否则基本是100ms

网友E(2018-07-18):
100ms差不多

网友F(2020-04-16):
100ms左右吧,要看网络以及client和server端是不是实时的,还是非实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