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用重载插头合适吗?

楼主(2018-03-27):
现在设备用到80A电流,想用重载连接器连接,合适吗?会不会出现短路或接虚?

网友A:
可以,200A的都可以做,80A很小的了

网友B:
没有问题,可以用,推荐品牌西霸士

网友C:
没问题的,只是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D:
我的50KW加热就是选用80A连接器

网友E:
楼主,我在淘宝找到了100A重载连接器,你可以去看看也有80A的

网友F:
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G:
应该没有问题吧,看下重载连接器规格符不符合啊

网友H:
用重载连接器是最好的

网友I(2018-04-28):
基本不会,容量适配就好

网友J: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K:
你看看工厂里供电的很多都是重载插头,确定好容量就没问题,别带电插拔

网友L(2018-06-13):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