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下印刷行业收卷锥度张力控制

楼主(2018-03-27):
请问下收卷锥度张力用PLC来做如何计算,没有张力检测系统。我看网上好多都是锥度要求=张力设定值*(1-锥度系数*(1-最小卷径/直径) 这里面的锥度系数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发求助帖,有勇士会回答您的问题

楼主:
不要沉 大神在哪里

网友B(2019-05-17):
这个锥度系数根据你的材料拉伸,经验值得出来的,一般变形比较大的话建议设定在0.4,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