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系统错误问题

楼主(2018-03-27):
新人求助各路大神:

厂里有一个PROFACE 4601T的触摸屏经常跳出一个SYSTEM ERROR的界面,RESET之后没有多久或者马上就会再次出现,是同一个错误,求助坛里见多识广的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

网友B:
这个估计只能找厂家啦。要么设置有问题?

网友B:
虽然提示断电再上电或者复位。你或许可以尝试下回复出厂设置然后弄个小的程序上去看看,首先确认是不是自己软件设置的有毛病

楼主:
新人还没有奖励分。感谢上面两位的解答,我再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