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主站怎么控制Fanucrobot启动停止

楼主(2018-03-27):
西门子PLC做主站,Fanuc robot作从站。

1PLC是怎么控制机器人启动停止的?

2需要哪些UI UO的信号?

3假如用profibus通讯,机器人的UI UO信号跟DO DI信号都用Profibus跟PLC通讯吗?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告知一下 谢谢拉

网友A:
我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楼主:
有知道的大牛吗 谢谢

楼主:
有对机器人熟悉的吗

网友B(2019-05-10):
直接映射DI点是不是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2020-02-22):
我也对这很敢兴趣,期待有大神来讲解,

另外楼主知道配置里面的开始点到底是指的什么吗

网友D:
pns  二进制  plc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