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LC怎样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2018-03-27):
公司有5个生产车间,每个车间控制室安装西门子300PLC,现在想把各控制室的PLC远传到办公大楼集中管理。需要哪些硬件设施,请教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首先你得决定控制室的PLC用什么通信接口到办公大楼。

  1. 最好就是有内部局域网的话,通过网络把PLC连接起来。

  2. 如果没有网络,如果可以布线,也可以用RS485方式,最长距离1公里左右。

  3. 如果布线也不行,不得已就只能用无线,具体用哪种无线就得看了

办公室的话可以装个组态软件,做几个画面,把数据监控起来就行。

以前做过很多类似得项目,给德尔福汽车空调,博世电动,中铝做过类似的项目,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本人qq:1515325122 徐先生

网友B(2018-05-15):
通过485组网,或者以太网组网方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