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快速门的组成系统及特点

楼主(2018-03-28):
工业门快速门的组成系统:

1框架系统:主要材质为碳钢板或铝合金制成。

2控制系统:常用的是由PLC/变频器/编码器成套或自带IPM模块的集成电路板,国内门业企来大都都是以PLC/变频器/编码器为主。主要是红外线电眼开关,安全气压传感器(部份机械精度高控制系统稳定性高的企业使用安全接触带)。

3光幕系统:幕系统应该是安全保护的高级别。

4门帘系统:主要由PVC织布或铝合金型材组成。

5驱动电机系统:主要由刹车片,马达,减速机组成。

6开门触发信号系统:手动按钮、雷达感应、红外线光电感应、地磁感应、遥控等。

工业门厂家旭峰门业工业门快速门的特点:

1高开关速度:速度可达每秒800-1200mm创新的软边安全装置为人、财产提供了多重保护

2碰撞后即分离的耐用设计无需使用工具即可重新复位

3无线监控系统在分离时能迅速停止门的操作

4抗风系统可使门在大风情况下也可操作

网友A(2018-12-18):
借楼主宝地咨询一个关于快速门的问题。

控制系统:三菱PLC FX3SA-14MR,三菱变频器FR-D700,增量编码器。

接线如下图。点此下载快速门PLC源程序。

现在想用Y5输出门到顶的状态,对源程序简单修改。

问题:源程序是从PLC读取的,修改MAIN POU,其他部分不变,再把程序写入PLC,是否影响门上限位、下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