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C-DN64H和KEP怎么通信

楼主(2018-03-28):
请教各位大神,如题.手上有个XBC-DN64H,想通过RS232和KEP通信,KEP再和WINCC通信,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硬接线怎么接,通信参数怎么设置。如果这个方式不行,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实现,先多谢各位。总之,一句话,WINCC做上位机怎么控制XBC-DN6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