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榨机螺旋维修方法,压榨机螺旋叶片修复技术

楼主(2018-03-28):
  压榨机螺旋轴最先从螺旋叶片开始磨损,特别是高压区的叶片,一旦叶片的高度被磨低、角度被磨圆,它与筛框之间的间隙加大,浆料会大量向后漏掉,挤压脱水的作用会急剧下降。一般当螺旋轴的外径比原尺寸缩小6~12mm,就一定需要修复。有两种维修方法。

  (1)在机维修:在无备用压榨机螺旋轴和停机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直接将压榨机螺旋的高压区筛鼓拆开,用D517焊条手工堆焊螺旋叶片,将叶片的高度和角度堆焊一定尺寸,然后稍稍打磨,装回投入使用。该法虽然速度快捷,满足开机需要,但是维修的精度不能保证,叶片的高度和角度会忽大忽小,造成压榨脱水不佳。其次是D517的堆焊层并不耐磨,一般3个月左右需要再次堆焊叶片。

  材料特性:D517堆焊焊条为2Cr13型阀门堆焊焊条,主要作为搅拌器叶片、螺旋挤压机的耐磨层。根据工件的加热温度不同,可以得到不同硬度的堆焊层,最大硬度45 HRC。

  (2)下机维修:在有备用压榨机螺旋轴和停机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直接将磨损的压榨机螺旋轴拆下,用北京固本KB899耐磨焊丝堆焊螺旋叶片,堆焊工艺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具体如下:先上车床确保螺旋叶片外径已减小6mm,预热叶片到60℃,用北京固本KB899耐磨焊丝,堆焊3mm;上车床修整叶片表面,然后再堆焊3mm,略大于所需的外径;最后将螺旋叶片外径磨到标准的尺寸747~748mm,出口高压区740mm。

  材料特性:北京固本KB899耐磨焊丝,填充碳化钨粒子的复合焊丝,堆焊单层,硬度高达68 HRC。全网最耐磨的焊丝,耐磨性超高铬铸铁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