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试验机八大故障解析

楼主(2018-03-28):
    冲击试验机作为一款大型的试验设备,也是很多厂家都用的到的。但在长期的使用中,避免不了的就是出现故障,这就需要操作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可以找出问题所在并解决掉,下面就由小编整理常见的八大故障问题。
    常见故障一:
    度盘指针灵敏性差,卸荷后有中途停止现象,或者零点位置经常变动。此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1.齿杆上的滑轮及其道轨灰尘过多、锈蚀。此时需要卸下清洗干净,再加少许钟表油。
    2.指针转动轴脏,应清洗。
    3.齿杆压片和齿杆之间有接触,应调松。
    4.缓冲器回油情况不良,应加以调整或清洗。
    5.测力活塞上的皮带脱落或太松(使活塞不能匀速运转)。
    6.测力活塞在油缸内摩擦力增大或卡死现象,应用氧化铬研磨膏对研,直至正常为止。
    7.摆锤在扬起过程中有阻碍物,或者摆轴太脏或锈蚀,使指针回零变动大。
    常见故障二:
    做拉伸试验时,试样断口总是在两边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应考虑冲击试验机主体部分安装是不是垂直,如排除了这种原因,再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排除。
    1.钳口装夹时没放正,应按要求使钳口对称的夹好试样。
    2.钳口质量低劣,牙齿损坏,除了影响钳口不同心外,还使试验过程中试样打滑,使屈服点很难辨认。这时应更换钳口。   3.升降导轮调节不正,使上下钳口不同心。应加工一个检验棒,上下钳口拉紧后,以两根力柱为依据用百分表测量,直到调节合格为止。
    常见故障三:
    摆锤位置不正常,摆杆对不准垂直标记。
    原因主要是油的黏度过大或油太脏。排除方法:更换黏度合适的油。
    测力活塞转动有较大摩擦或不转动。排除方法:检查冲击试验机是否水平,排除测力活塞故障。
    存在不稳定摩擦力。排除方法:清洗摆轴轴承、齿杆、指针、线轮,调整好试验机水平,减少存在的不稳定摩擦力。   常见故障四:
    锤回位不正常,时快时慢。
    通常情况下,将缓冲器旋到恰当位置即可。但是,如果缓冲器的油孔被堵塞,或缓冲阀的钢球与进口接触部分有赃物或间隙过大,都会使缓冲器失灵。解决方法是清洗缓冲阀,调整钢球与阀座间隙在0.5mm左右。放置油针旋钮,使油针与阀体之间的间隙减小,并重新列出A.B.C砣的标志。还有,当温度影响较大时,可适当更换油。
    常见故障五:
    被动针不能很好的停在任意位置,并且和主针不重合。
    排除方法是卸下表盘玻璃,调整被动针压簧螺丝,并调整指针,使之与主针重合。
    常见故障六:
    加荷时,油路系统漏油严重或油管破裂。
    首先,检查油路系统接头处是否拧紧,如有需要更换垫圈的,要及时更换。如果是油管破裂,那么,需要更换强度更高的油管,另外,还要观察送油阀,溢流阀活塞是否顶死或装反。
    常见故障七:
    试样断裂后,摆锤快速回落,造成冲击。
    主要是缓冲器失灵,除了按照常规调整外,还应考虑用油是否太稀、太脏等。
    要经常注意试验机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排除,以免您测试结果产生错误。在就是对试验机定期检查校正,保证试验机的正常使用。
    常见故障八:
    冲击试验机示值误差
    冲击试验机的示值偏高或偏低:其原因是指示表的表杆与冲头相对初始位置不对,或因指针松动位移所造成的。若示值偏高,可将零位调节螺钉向上调,调至指针顺时针转动量等于示值偏高量之后,再将指针松开并恢复到零位,然后紧固。若示值偏低,则与上述调节螺钉时方向相反。另外,试样在冲击试验机上所受的压紧力过大时,示值会偏高;反之,则示值偏低,其压紧力为20至30公斤力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