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经减速机在超过50Hz时会怎样

楼主(2018-03-28):
电机经过减速机带动传送带,通过变频器调速。因为50Hz时,电机运行速度太慢,客户要求提速。如果频率超过50Hz,甚至更大,电机会怎样?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啊

网友B:
机械设计干嘛吃的!怎么设计的减速比。电机在50Hz以上运行,转矩下降,原设计电机到最大功率没有?如果没功率余量,往上调速不行。

另外,转速提高不是无限制的,普通电机运行在70Hz以下没问题,再高电机的机械结构是否能承受。

网友C:
可以超频运行,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你的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变频电机,我曾经超速到60Hz

网友E:
普通电机超一点没问题,比如6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干嘛吃的!怎么设计的减速比。电机在50Hz以上...

支持!

网友G:
转速比已经决定了最高转速。

网友H:
负载不是很大的话超一点没事的!

网友I:
普通电机调到70 没问题,变频专用电机可以更高。

网友J:
没压力,我的分切机长期运转在100HZ

网友K:
变频器可以超频输出最高可达400HZ,变频器超频后采用恒功率调速,也就是说转速越高,输出转矩越小,如果电机轻载可以适当超频,不过最好不要超出额定频率的15%,否则电机转矩衰减会很明显

网友L:
最好咨询下电机厂家,否则容易烧电机

网友M:
可以超频运行,一不能超太多,二不能超频长时间运行

网友N:
频率尽量不要超过50HZ,你这个完全可以让机械工程师改改皮带轮的大小,或者换减速机。

网友O(2018-04-28):
一般三相异步电机额定频率都是50Hz,超频运行,小范围内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不建议这么做,我曾经把50Hz的电机用了60Hz,没问题。频率的变化会使电机加速运行,通过减速机输出的转速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