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位求助!!!

楼主(2018-03-28):
使用三菱PLC-fx1s、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时,分别写入正脉冲和负脉冲,电机为什么还是同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
电机是步进电机,使用的是共阳极接法

楼主:
D128值是正数

网友A:
正反转为啥先用ZRN做条件? 你这硬件有接线吗?你就直接用DDRVA 分别赋正负值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把你的硬线接线照片,上传一下,怀疑你的硬线接线错误

楼主:
硬件接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接线图

步进上电不就自动使能了吗? 接EN+是怎么控制的?上电有电机手动能转的动电机吗?正反转你就用DDRVA直接发正负脉冲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接线图

我初步怀疑接线有问题,你的驱动器是什么型号,有说明书吗,如果有我具体看看,才能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B:
写入正脉冲和负脉冲,给驱动器有也有正负脉冲接受端子,也要区分,不能用Y0同时输出正负脉冲

网友C:
接线错误。正确接线如下:电阻一定要接2000欧左右,否则电机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C:
可以加我 QQ交流254489112

网友D:
1s会有绝对定位指令吗 你确定

网友E:
单独加个方向脉冲,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