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读取Excel数据实例

楼主(2018-03-29):
最近有客户反应通过大连德嘉的200以太网模块CP243-ibusCP243iETH-PPIETH-ibus连接组态王,咨询了以下问题,想通过DDE来读取Excel数据,最后发现没有读取上来,下面介绍下具体操作:

在组态王设备里的DDE里新建一个连接,设备驱动选择DDE,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可以给新IO设备重新命名,我们就选择默认新IO设备

然后填写服务程序名和话题名,注意:服务程序名默认填Excel,话题名为电子表格名,数据交换方式选择“标准的Windows项目交换”。

然后点击下一步,完成设备安装向导。

在组态王数据词典里新建个变量,变量类型选择I/O实数,连接设备选择默认的新IO设备,项目名填r2c1,这里的r2c1表示为Excel表格里的第二行第一列,注意:项目名填的是单元格的位置。

然后再组态王的画面窗口建立文本变量,#####”,动画连接的变量点选择刚才建的变量名From Excel to View,选择“模拟值输出”,点击确定。

然后在新建个Excel表格,在单元格里添加几个数,如下数据。然后保存然后先打开Excel表格,再打开组态王运行工程,然后发现Excel表格的第二行第一列的数“50”被组态王读过来了。

注意:打开表格不要用金山的WPS打开,要用微软的Office打开才能被读取出来。

网友A:
不错谢谢分享。

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怎么取组态王的历史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