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绝缘电阻表外接导线?

楼主(2018-03-29):
绝缘电阻表与被测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之间的连接线,应选用单根多股铜绝缘导线,不能使用双股绝缘导线。

所选用的两根连接导线也应分开连接,不可缠绞在一起,也不可与被测设备或地面接触,以避免导线绝缘不良而引起的测量误差。

选用的连接导线绝缘强度也要足够(必须大于500V以上),否则也会影响测量的精度。(电工:www.dgjs123.com)

当测完绝缘电阻以后,应先将绝缘电阻表“L”线路连接线断开,再降速停止摇动摇把,以防已充电的被测设备或线路倒充电而导致绝缘电阻表损坏。

但在拆线时,不可用手触及被测对象的测量部分和外接的连接导线金属部位,以免触电。

绝缘电阻表的结构与选型方法

1、绝缘电阻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直流高压发生器,用以产生一直流高压;第二是测量回路;第三是显示。

1)直流高压发生器

测量绝缘电阻必须在测量端施加一高压,此高压值在绝缘电阻表国标中规定为50V、100V、250V、500V、1000V、2500V、5000V…

直流高压的产生一般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手摇发电机式。目前我国生产的兆欧表约80%是采用这种方法(摇表名称来源)。

第二种是通过市电变压器升压,整流得到直流高压。一般市电式兆欧表采用的方法。

第三种是利用晶体管振荡式或专用脉宽调制电路来产生直流高压,一般电池式的绝缘电阻表采用的方法。

2)测量回路

在前面讲的摇表(兆欧表)中测量回路和显示部分的合二为一的。

它是有一个流比计表头来完成的,这个表头中有两个夹角为60°(左右)的线圈组成,其中一个线圈是并在电压两端的,另一线圈是串在测量回路中的。

表头指针的偏转角度决定于两个线圈中的电流比,不同的偏转角度代表不同的阻值,测量阻值越小串在测量回路中的线圈电流就越大,那么指针偏转的角度越大。

另一个方法是用线性电流表作为测量和显示。

前面用到的流比计表头中由于线圈中的磁场是非均匀的,当指针在无穷大处,电流线圈正好在磁通密度最强的地方,所以尽管被测电阻很大,流过电流线圈电流很少,此时线圈的偏转角度会较大。

当被测电阻较小或为0时,流过电流线圈的电流较大,线圈已偏转到磁通密度较小的地方,由此引起的偏转角度也不会很大。这样就达到了非线性的矫正。

一般兆欧表表头的阻值显示需要跨几个数量级。

但当用线性电流表头直接串入测量回路中就不行了,在高阻值时的刻度全部挤在一起,无法分辨,为了也要达到非线性矫正就必须在测量回路中加入非线性元件。

从而达到在小电阻值时产生分流作用。在高电阻时不产生分流,从而使阻值显示达到几个数量级。

随着电子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显表逐步取代指针式仪表。

绝缘电阻数字化测量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其中压比计电路就是其中一个较好测量电路,压比计电路是由电压桥路和测量桥路组成。

这两个桥路输出的信号分别通过A/D转换再通过单片转换成数字值显示。

2、绝缘电阻表的选用

选用绝缘电阻表主要是测量电压值;另一个是需要测量的范围,是否能满足需要,如测量很频繁最好选带有报警设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