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580PLC怎么进行编码器值的断电数据保存?

楼主(2018-03-29):
急用望各位大神关注下,实在是搞不定,提前谢谢了,如若搞定必有重谢

楼主:
望各位顶下实在是急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望各位顶下实在是急用啊

换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如果不能换的话,那就在控制器启动特殊数据保存了

网友C:
一个方法:绝对编码器,第二个:数据掉电保持配合刹车,断电锁死,不然掉电数据保持了,还是能在断电情况下旋转,有什么用

网友D(2018-07-09):
用绝对编码器

断电保持数据断电锁死

断电保持数据 开机回原点

网友E(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F(2019-02-14):
楼上回复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