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看看自己写的这段程序吧,第一次接触指点一下好吗?

楼主(2018-03-30):
求救求救,程序是这样的,上电后伺服先回原点,然后接受到x0讯号后电机按照最大速度旋转1圈,然后停止。等待下次x0讯号。编码器分辨率2500线。这样写可以吗?如图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者是现在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者是现在有什么问题

程序是这样的,上电后伺服先回原点,然后接受到x0讯号后电机按照最大速度旋转1圈,然后停止。等待下次x0讯号。编码器分辨率2500线。这样写可以吗?没接触过伺服不知道这样写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者是现在有什么问题

伺服电机带动剪短刀片,开机回原点,然后检测到到位后旋转一周。等待下次到位,只安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B:
我看你用的是GX Works2,你可以用SFC编写,这样控制流程更直观,程序更简便,具体怎么编,你可以加我QQ:9049551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用的是GX Works2,你可以用SFC编写,这样控制流程更直观,程序更简便,具体怎么编,你可以加我QQ:904955147

就像用梯形图啊

楼主:
帮忙给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者是现在有什...

可以,这样写,试一试没事的,只要不接错线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者是现在有什...可以,这样写,试一试没事的,只要不接错线就可以的

要接线的...仿真也仿真不了,急死了

网友C:
回原点这样写不行,回原点得分几种情况,ZRN命令往一个方向走只在找到原点时才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原点这样写不行,回原点得分几种情况,ZRN命令往一个方向走只在找到原点时才会停止。

老师能给解释下吗?有多种情况?方向吗?方向无所谓只要开机后停在原点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回原点这样写不行,回原点得分几种情况,ZRN命令往一个方向走只在找到原点时才会停止。     内容的回复:老师能给解释下吗?有多种情况?方向吗?方向无所谓只要开机后停在原点就行

要加限位开关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回原点这样写不行,回原点得分几种情况,ZRN命令往一个方向走只在找到原点时才会停止。     内容的回复:老师能给解释下吗?有多种情况?方向吗?方向无所谓只要开机后停在原点就行     内容的回复:要加限位开关保护

明白了,我需要的动作是旋转,不需要保护。只要误差不到0.5mm就可以。只要我写的那个程序上没有错误就够用了

网友D:
我就看看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看看不说话

程序能用吗?会不会受扫描周期影响师傅?

网友E: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F:
加原点要有原点感应到位信号,应该是要加限位开关的!!!

网友G:
台达伺服程序 先给伺服一个使能信号 使用相对位置定位 指令 其实PLC要去尝试,调试,测试

网友H:
要知道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才能在脉冲指令中设脉冲频率,编码器反馈分辨率为2500。

使用DDRVA K2500 K99999 Y0 Y1转一周后就不会再工作了,应试使用DDRVI指令,伺服电子齿轮比为1:1时执行这指令电机转速应为2400R/MIN.

引用 楼主:


网友I:
程序基本正确,不过发现两点小问题,希望改进: 这个程序DDRVA脉冲数要改成K10000(电子齿轮比设置成1/1),如果非要用K2500(电子齿轮比要设置为4/1)。因为编码器分辨率2500线,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会向驱动器反馈回10000个脉冲信号。 Y0为脉冲输出信号,方向信号尽量不要占用Y1和Y2,FX3U这两路也是高速脉冲输出通道,可以用Y3以上的输出点作为方向信号。这样PLC可以最多控制3个伺服。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J:
原点有接近开关,,,指令用DDRVI,即可。开机先找一下原点

网友J: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K(2018-06-13):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