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PID温度控制

楼主(2018-03-30):
各位大神,这边我用S7-1200的PID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动作,PID控制程序在循环中断里面写,那么主程序需要写什么相应的程序吗?还有这边的Setpoint设定值是写我想要设定的温度比如写160.0吗?这边的Input_PER模拟量输入,但是我是先比较三个测温点的大小然后取最小的放在MW1000里面,然后通过比较MW1000里面的值和设定值来调节,这样是否正确?恳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注意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