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4AD模拟量模块数据无法读取

楼主(2018-03-30):
第一次接触模拟量输入模块,按说明书编写了一段程序,接的是压力变送器。可是试机运行时

在PLC对应的寄存器里无法读取到数据。一直显示1或-1,求助论坛各位大佬,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传感器输入的是电流信号,把传感器的输入线接在AD模块的I+端子,其他的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