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烯装置压缩机SIS使用TRICONEX系统,造成误动作停车分析

楼主(2018-03-30):
我厂乙烯装置压缩机SIS使用TRICONEX公司的系统,在有一个压缩机的入口电动阀的紧急关闭按钮误动作造成压缩机联锁停车,但是在现场没有人去动作此按钮,查线也是正常,在查看SOE时发现按钮从1到0,然后从0到1仅仅位150毫秒,之后恢复正常,排除人为因素与接线因素,不知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这个问题只能从线路的电磁干扰上来考虑了。通常开关量输入点使用的多芯电缆没有屏蔽层,如果电缆路径上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的话,如大型变压器、大型电机等,或者雷电。都会在线路上产生瞬间的感应电势,从而引起系统的误动作。这种问题往往也是最难查出的,只能在设计时就提前考虑解决的方案。办法由以下2种:
方法A:
开关信号的电缆使用总屏电缆。尽量避免与高压电缆平行敷设,尽量避免经过变压器或大型电机等设备。这个办法简单实用。
方法B:
应急按钮增加EOL电阻,将开关量转换成模拟量,使用带屏蔽的模拟信号电缆。这个做法在国外的工程设计中已经很流行了,也不会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