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通过自由口编程采集modbus协议的设备问题

楼主(2018-03-30):
初学plc 通过modbus协议可以采集到设备数据,自由口编程不能采集到,知识有限,请老师们帮忙解惑。

楼主:
通信协议如上,s7-200smart采集数据。

网友A:
指令看上去就是标准modbus rtu,不用库用自由口编程的话,按自由口步骤来写就行了,初始化-发送指令-发送完成中断处理(接收)--接收完成中断处理(发送)。。。。可以先用串口助手连接plc测试接收来自plc的指令进行修改pl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看上去就是标准modbus rtu,不用库用自由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看上去就是标准modbus rtu,不用库用自由口...

自学中,还请老师看一下,错在哪里,没有数据收到,报错smb86=2#0100_0000

网友A:
初始化这里SMW94不对,这里应该SMB94,不然接收字符数为0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知秋&&初始化这里SMW94不对,这里应该SMB94,不然接收...内容的回复! 太感谢了,修改参数后,已经采集到数据了,再次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