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visual配置报错

楼主(2018-03-30):
报错:ethercat设备无效。驱动程序CF:识别号为1的测量通道错误。配了无数遍,每次都是这几个报警,是不是配置方法有问题?????

网友:
用机械手自带的配置是否报警?建议用自带的配置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太厉害了,用原来的项目修改真的不报那两个故障了。现在还是报安全设备通讯故障和紧急停止故障。X11没接,直接投入运行模式,并没有消除掉?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用机械手自带的配置是否报警?建议用...

紧急停止 不报警了。CCU的X311接线有问题。

最后一个安全设备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