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所用的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之间存在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30):
    精雕机行业的发展很快,尤其是电气方面的改进更为突出,之前精雕机所用的步进电机,加工时容易造成丢步,现在基本都使用伺服电机,通过脉冲进行反馈。不过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无所谓优劣,各有其适用的场合。一般来说,大负载高速度的应用,不要用步进电机。但低负载、低速度的场合,高细分的步进性能比交流伺服要好。下面就让浩大小编来介绍一下伺服电机的特点以及步进电机与其区别,这样大家在购买或者使用精雕机时,对其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有助大家选购。

一、伺服电机的特点

1、精确的检测装置:以组成速度和位置闭环控制。

2、有多种反馈比较原理与方法:根据检测装置实现信息反馈的原理不同,伺服系统反馈比较的方法也不相同。目前常用的有脉冲比较、相位比较和幅值比较3种。

3、高性能的伺服电动机(简称伺服电机):用于高效和复杂型面加工的数控机床,伺服系统将经常处于频繁的启动和制动过程中。要求电机的输出力矩与转动惯量的比值大,以产生足够大的加速或制动力矩。要求伺服电机在低速时有足够大的输出力矩且运转平稳,以便在与机械运动部分连接中尽量减少中间环节。

4、速度伺服系统:从系统的控制结构看,数控机床的位置闭环系统可看作是位置调节为外环、速度调节为内环的双闭环自动控制系统,其内部的实际工作过程是把位置控制输入转换成相应的速度给定信号后,再通过调速系统驱动伺服电机,实现实际位移。数控机床的主运动要求调速性能也比较高,因此要求伺服系统为高性能的宽调速系统。

二、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区别

       1、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2、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3、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4、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5、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6、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因为交流伺服可以有瞬间大扭矩输出,所以加速性能可能比步进强。说到响应,那就不能不说交流伺服的本质缺陷—滞后,一般电机,速度环响应2毫秒,位置环响应则很少看到数据,一般认为是8毫秒。说到快速起停,伺服总是受其响应频率限制,而步进电机基本不用考虑响应时间的问题。用步进电机可以很简单的做到一秒起停100次,每次移动20微米。

石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