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上怎么显示以文字形式出PLC的断开点
,,,,

楼主(2018-03-30):
PLC的输入点断开了 怎么在人机界面上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最好文字还可以滚动 可以显示多个点吗

网友A:
报警的形式或者是注释的形式都是可以的

,,,,

网友:
报警的形式 能显示出来 就是文字不会滚动 注释怎么弄呢

引用 网友A:
报警的形式或者是注释的形式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C:
应该 可以    西门子的  简单  这个没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