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类型介绍~好帖转

楼主(2018-03-30):
镜头类型:

根据镜头的性能及外形区分,目前有P型、E型、L型和自动变焦镜头等类型,来自中国仪器超市的资料分别叙述如下:

1. P型镜头

(1) 自动定位镜头,本身瞳焦已经调节好,需要检验从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的清晰度,是否一致、是否清晰。

(2) 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即0.7倍到4.5倍之间共九种倍率。

(4) 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断。

2. E型镜头

(1) 此镜头为普通工业镜头,需要手动调节瞳焦,在机台安装好以后,手动调节使用最大倍率和最小倍率时,图像同样的清晰,如果不能调节清晰度视为不良品,如果调节后镜头有晃动等不稳定因素存在,也视为不良品。

(2)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

(4)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读。

3. L型镜头

(1)此镜头为普通工业镜头,需要手动调节瞳焦,在机台安装好以后,手动调节使最大倍率和最小倍率时,图像同样的清晰,如果不能调节清晰度视为不良品,如果调节后镜头有晃动等不稳定因素存在,也视为不良品。

(2)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

(4)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读。

4. 自动变焦镜头

(1) 为自动定位镜头本身瞳焦已经调节好,需要检验从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的清晰度,是否一致、是否清晰。

(2) 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 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

(4) 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读。

网友A:
学习了,还有一种变倍镜头,可以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