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欧姆龙PLC串口通信

楼主(2018-03-30):
各位,有谁知道Labview 怎么与Omron的PLC通信最方便?

不会只能用自定义开发协议吧,这个有点麻烦了,不是到labview带不带omron的通信协议的?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欧姆龙的cp系列plc,建议选择加装串口通讯卡,别用下载用的USB口和labview通讯这样不好做。加装串口卡后,labview调用visa串口通讯函数和欧姆龙plc通讯,参考文章

https://wenku.baidu.com/view/facd9a816137ee06eef9180c.html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B(2018-05-16):
labview是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