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VFD-B变频器驱动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8-03-30):
想求教下大家,刚刚接触台达PLC,变频器的FWD接PLC的Y2端口,变频器的REV接PLC的Y1端口,RA接 X5,RC接+24V DCM接PLC的C0口,通过VFD-B手册编写了与PLC通讯,但是驱动不了电机,变频器上的stop键一直在闪,问下大家modbus相关指令和FWD、REV、STOP指令有什么不一样。是两者都要用,还是?实在搞不明白。刚注册没分

网友A:
变频器的基本命令分为:频率指令和运行指令。命令来源可以是变频器面板、变频器端子(FWD等)、通讯。

B系列默认(出厂设定)命令来源好像是(好像是)面板。如果你选择变频器端子作为运行指令,通讯为频率命令,那么需要设置变频器相关参数。

用通讯设频率,用端子控制运行,是比较常用的控制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由通讯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运转、报警等功能。

台达PLC有支持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的专用指令,很方便的。

多折腾几次,把PLC和变频器手册仔细通读一下,结合实物,很快就会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基本命令分为:频率指令和运行指令。命令来源可以...

非常感谢,看了两天,终于弄明白了 谢谢

网友B(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C:
VFD-B台达变频器VFD-B台达变频器

网友D:
楼主好人,学习一下子!

网友E(2019-09-10):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下载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2020-02-25):
学习一下通信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