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XH-C60T+COM5的modbustcp协议

楼主(2018-03-31):
新手 因项目而接触plc,现在有FP-XH-C60T+COM5 采用通信,但是在通信手册里面只有MEWTOCOL通信和MODBUS RTU通信,求下modbus tcp协议,或者有啥办法谢谢了,我看有些弄得第三方软件,目前采用java

网友A:
modbus -rtu是走的485串口

modbus tcp走的是以太网

你用上位机软件开发麻烦,用现成的组态软件方便多了,又快又稳定

或者联系我 qq 1515325122 可以聊聊

网友B:
一般主流组态软件都有松下的协议,上位机和PLC通讯协议一般不需要编程,FP-XH的com5通讯,一般在组态软件里,选松下的FP通讯协议中的串口通讯就行

网友C:
如果非要走ModbusTCP,可以考虑给PLC加一个485的通信插件,然后加一个串口服务器即可把ModbusRTU转为ModbusTCP! COM5插件虽是以太网插件,但是它的协议并不是ModbusTCP,而是松下自己的协议! QQ149034219

网友D:
到底要不要加通讯模块呢?

网友E:
modbus-rtu是走的485串口 modbustcp走的是以太网 一般主流组态软件都有松下的协议,上位机和PLC通讯协议一般不需要编程,FP-XH的com5通讯,一般在组态软件里,选松下的FP通讯协议中的串口通讯就行

网友F:
这里有通讯的代码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2/748378_1.shtml

网友G:
感谢分享,有时间看看

网友H(2018-05-25):
加一个智能网关模块就可以了,可以一次将多台串口PLC转换成ModbusTCP协议;

具体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I:
请问大神可不可以用COM5和智能相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