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仪表时别让仪表接线图误导了你

楼主(2018-03-31):
昨夜笔者接到某药厂仪表技术员求援电话,用户称新到货几套温湿度传感器及配套温湿度显示控制仪不能正常工作,现场急需使用该仪表,因下班时间设备厂家无法联系上,特向笔者求援。
昌晖仪表yunrun.com.cn
笔者微信收到该产品说明书照片后,立即回复药厂仪表技术员仪表参数设置和温湿度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的具体接线方法,因为比较简单:温湿度传感器集成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在一起,信号以二线制方式输出,温湿度传感器共三根线(DC24V电源正极,温度信号输出为黑线,湿度信号输出为蓝线);温湿度显示控制为一台4-20mA输入+变送输出+馈电+报警输出的双回路显示控制仪。

用户按笔者提供的方法设置参数和接线无误后仍不能工作,笔者又让用户用替代更换仪表和温湿度传感器的方法进行一次操作,故障依旧。

笔者开始怀疑温度湿度传感器两线制4-20mA测量回路没有形成,随及开始检查:①延用显示控制仪DC24C馈电;②用万用表和电阻替代显示控制仪检查温湿度传感器信号回路电流,以此判断传感器是否存在故障(电流变化正常则传感器工作正常);③如传感器正常,则显示仪表没有工作(要求用户将显示控制仪机芯拔出,将电路板拍照发给笔者)。

笔者认为几台全新仪表同时出现同一故障的概率很低,故判断仪表输入部分存在问题(输入部分损坏或信号没有输入),笔者根据电路板硬件和元件分布,很容易判断出仪表输入信号没有正常接入仪表内部,并对仪表不同类型输入信号接入端子位置重新做了判断,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仪表说明书上提供的仪表接线图

图2  仪表随机接线图(笔者根据电路图和元件分布做出的判断)

图1为说明书上提供的接线图,图2位笔者根据电路板和元件分布情况得出的仪表随机接线图,两者的差别在于输入信号的接线位置完全不同,笔者通知使用单位按照图2的方式接线。用户随及按照笔者提供的仪表接线图更改外部接线,问题迎刃而解!

这次故障处理经历让笔者困惑:①仪表外壳上为何没有随机接线图?②仪表说明书上提供的接线图为何与实物仪表接线图不一致?不管原因如何,总觉得是幸运的:毕竟仪表AC220V电源端子的位置没有改变,不然强电接入输入信号端,仪表肯定损坏。

为此,建议仪表人在安装仪表之前应仔细阅读仪表说明书,核对实物仪表接线图与说明书上的接线图是否一致(原则上以实物接线图为准),若存在不同,应进行核实后在通电。不然,轻则仪表不能正常工作,重则会导致仪表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坏。

网友A:
过去仪表工是个技术活,现在农民工放下锄头拿起螺丝批就成了仪表工,好多仪表都被他们给毁了,国家也应该强制要求仪表工持证上岗。

网友B:
领导不懂电,逼我加班;终于睡眼朦胧间,表芯翻转180°插回去了。看着冒烟的表,吓醒了!

网友C:
目前为止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