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器与隔离开关的区别

楼主(2018-03-31):
隔离开关在电路中起明显断开点的作用,以保证维修时人员的安全,一般只能切断线路的空载电流,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负荷开关也起隔离作用,但能切断负荷电流;断路器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故障)电流,故障时能够自动跳闸;某些型号的断路器也具有隔离功能,可以作为隔离电器使用。

断路器与隔离开关的区别:

1、断路器装有消弧设备因而可以切断负荷电流和故障电流。

2、而隔离开关没有消弧设备,不可以用它来切断或投入一定容量以上的负荷电流和故障电流。

3、断路器多为远距离电动控制操作。

4、隔离开关多为就地手动操作。

微端与隔离开关的区别

微断

   微断就是微型断路器的简称。是建筑电气终端配电装置引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终端保护电器。具有 短路保护:火线和零线接触,瞬间电流很大,断路器跳闸。过载保护:就是用电电流超过电器的额定电流,断路器跳闸。

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的主要特点是无灭弧能力,只能在没有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分、合电路。隔离开关用作改变电路连接或使线路或设备与电源隔离,它没有断流能力,只能先用其它设备将线路断开后再操作。隔离开关能使停电工作的设备与带电部分可靠隔离,即具有明显的断开点,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

内部结构

下图是小编拆的某品牌断路器与隔离开关(上面是微断,下面是隔离开关

区分
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看面板的电气符号。

同品牌的微断会比隔离开关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