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指令SPTP与PTP的区别

楼主(2018-03-31):
有哪位大神知道库卡指令SPTP与PTP的区别,请讲讲,谢谢

网友A:
SPTP就是比PTP优化了运动算法,可以更快速更高效率。 可以自己验证分别用PTP SPTP走到同一个点,直观体现在SPTP机器人运行更快、更顺畅。

网友B(2018-07-07):
引用 网友A:
SPTP就是比PTP优化了运动算法,可以更快速更高效率...

网友C(2019-05-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2019-11-14):
走相对运动的话,是用lin_rel好还是用pos:pos这种运算方式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