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开关柜接地保护探析

楼主(2018-03-31):
生活中实用的交流电都能够通过电器元件内阻以及电容耦合等形式或者是通过设备的绝缘等方式让设备中处于外部的金属或者整个外壳都呈现出带点状态。另外,如果电气设备中的一个绝缘环节出现损坏现象,那么设备的金属外壳就会存在一定的相电压。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人体和设备产生接触,那么电流就非常容易产生触电事故为您带来高低压配电柜基础知识.

        1.1 共用零线系统

        我们国家当前对于高低压开关接地零线的接线系统普遍都是使用“单向两线制”,单向就是使用同一根的导线进行连接,两线制就是保护接地使用的线以及工作零线。在接线的时候,可以把保护接地线从电表前方的工作零线中接触,另一端需要连接在三孔插座的接地零线上,同时电度表后方的零线要充当工作零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直接的使用工作零线作为保护接地线,同时保护零线需要从干线上直接的引入,不能够通过保险丝,因为如果不直接的从干线上接入就会增加后期的触点系数。

        1.2 专用接地零线

        和共用零线系统相比,专用的接地零线保护供电系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单相三线制”,就是需要在原来的工作零线布局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增设一条专用的接地保护零线,专用的接地保护零线不需要安装专用的保险丝,只需要直接连接在户外重复接地位置上。

        这个系统能够在保证专用的接地保护零线不产生断裂的状况下,设备发生漏电直接的引导设备的保护装置然后启动工作,系统会主动的将电源切断,这样就会有效的避免触电事故。

        2、 低压开关柜接地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

        2.1低压盘接地保护装置是安装在盘体下方的角铁框架上,固定钢板的焊接距离盘门合页的距离大约是120mm,低压盘在正常运作的时候,盘门处于闭合的状态,这个时候变电站的值班人员会将螺栓放置在规定的位置上。

        在进行检修过程中需要接地,低压盘在断电之后才能够打开盘门,盘门打开后用螺栓通过螺纹把固定接地线固定线圈拧紧。之前的操作是接地线都安装在盘外,而这种操作是有缺陷的,所以现在的做法是将其他地方的接地线固定的地方都拆除,规定的接地线需要连接在拆除的地方。线路检修完成之后,如果操作人员操作失误,接地线没有完全的拆除,则盘门关闭之后进行合闸送电的过程中,加上螺栓的阻挡盘门就会无法正常关闭,所以如果说不及时的拆除接地线,然后将螺栓拆掉,那么门就无法闭合,下一步的操作就无法进行。

        2.2 高压开关柜接地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

        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挡块处于小车轨道之上,因为两个定位块会直接的控制挡块的轴向移动,所以这样就阻碍了车手前轮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手车不会向柜体里发生轴向的误动而造成意外事故。挡块处于小车轨道上时,手柄要从手把上拧掉,而且安装板上的孔作为接地线的固定螺栓会将接地线很好地固定,还会有效的防止手把在进行顺时针转动的过程中产生误动作。

        试验结束之后,首先要将固定螺栓拆掉,也就是安装板上的孔手柄,如果不先将固定的螺栓拆除,手把就无法进行正常的顺时针运作,进而挡块就无法进行顺时针运动,而手车在不拆接地线的状况下是无法合闸的。所以及时的拆除固定螺栓能够提高操作的安全系数,能够彻底避免安全隐患的产生。

网友A(2020-12-24):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