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伺服走不准,求解?

楼主(2018-03-31):
我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台达B2伺服的P1-44    1600,P1-45    10,就是1000个脉冲电机走一圈。
1214c   DCDCDC的,发1000个脉冲,伺服只收到了960个。(伺服驱动器上面有个数码管可以显示编码器数据)

我用海为的PLC发1000个脉冲,没问题,走的非常准。说明伺服的接线和设置没有问题。

我就以为是1200发的脉冲不准,或者是接线的问题。我就用1200给海为PLC发脉冲,海为PLC用高速计数器接受1200的脉冲,结果发现1200发的脉冲也没问题。每次都是发1000,海为PLC这边也能接收到这1000个脉冲。说明1200发脉冲这里是没问题的。

我问台达的客服,他说是1200脉冲没发够。
我问群里懂点西门子的,他们说是伺服驱动器没设置好。

那请问大神这个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补充:我在轴上面做了标记的,绑的扎带。电机没走到一圈,我是看的实际状态。编码器数值我只是作参考。但是同样的1200组态,我发脉冲给其他PLC,其他PLC确实也是收到的1000个脉冲,说明1200的组态没问题。

还有个问题,伺服的cn1我是用网线做的,而且就焊接了4个接头,脉冲和方向,后盖子没盖,裸露的。是干扰?

网友A:
我也正在使用西门子1214c 通过脉冲和方向控制asda-b2伺服电机,能把你的接线图发给我吗?qq304043687

网友B:
伺服使能信号是如何给的,确认一下使能信号是否有需接; 伺服的脉冲和方向引脚使用网线焊接,因为是用硬线焊接,焊点易松脱,建议使用屏蔽软线焊接试试; 伺服的脉冲输入接点的输入类型,如果是集电极的话,一般为DC24V的,PLC输出点直接接在伺服上就可以,如果是线驱动/差分输入的,PLC的输出要串电阻(一般为2kΩ)。

网友C(2018-05-10):
楼主,你好!新手最近也在用西门子CPU1214控制台达ASDA-B2伺服电机,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QQ:287433010

网友D(2019-03-27):
脉冲当量计算不准

网友E(2021-07-31):
没遇到过

网友F(2021-12-19):
双绞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