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和WinCC7.3能同时安装在一个系统里吗?

楼主(2018-04-01):
如题,WinCC flexible 和WinCC 7.3能同时安装在一个系统里吗?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这两个软件是不能共存的,可以使用虚拟机完美解决这一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软件是不能共存的,可以使用虚拟机完美解决这一难题!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不能,数据库不兼容~只能虚拟机或双系统

网友C:
两个软件没有冲突可以共存

网友C:
                                   切图说明可以共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