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伺服电机不能达到最大力矩输出

楼主(2018-04-01):
大家好,小白在这里求助大家了,最近碰到一台大金的伺服电机,额定电流为29A,最大电流为49A,此台电机联轴器磨损,用户拆下转子后经电火花加工后装配完成(拆的过程中编码器有一颗螺丝硬撬下来的,编码器无损坏),输出力矩比原来小20%,调零对位后始终如此,在一个点输出最大,左右调压力均下降,不报任何编码器错误。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是电火花加工后退磁了,还是编码器损坏了,还是有其它原因?谢谢大家

楼主:
有什么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或是有什么需要问的,在线等

网友A:
加热退磁也是有可能的,最好上个图看看你加工的部位

网友B: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C:
谢谢分享,一路有你

网友D:
你好:力矩降低,是怎么发现的,有检测设备,还是计算的?

楼主:
不好意思,来晚了,转子是硅钢片结构的,电火花加工,表现为带负载压力上不去,是加工的轴。

网友E:
 1:伺服的三环控制都在伺服侧。    2:伺服控制分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三种模式,每种模式的接线不一 样,需要看控制卡和伺服的说明书连接,如不清楚请电话咨询我司   位置控制模式: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都在伺服侧  速度方式:位置环在运动控制器侧,速度环,电流环在伺服侧  扭矩方式:扭矩控制在运动控制卡侧,速度环,电流环在伺服侧 注:用伺服速度方式不只是控制速度,同运动控制器相连,就可进行闭环位置控制。用伺服侧的位置方式,运动控制器只管发位置脉冲,位置闭环在伺服侧闭环,我们通常称之为开环控制。

网友F:
搞不懂不好意思

网友G:
编码器是检测位置的,与力的大小无关,与退磁有关

网友H(2018-06-02):
感谢亲们积极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在解决问题之后能有所信息反馈;比如解决问题办法、经验、过程都可以贴出来一起分享。

网友I:
可能编码器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