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300程序PID调节的请教

楼主(2018-04-01):
问题一如图,在FC9功能调用中OUT9为DB1.DBD0(如该值为IN1乘以IN2除以IN3的结果),现有一疑问,该值为数据块DB1中的数据,但可在功能中被重新赋值吗

问题二:如图中为数据块DB1中的数据,我不太理解地址一览0.00  +0.0 +0.0 +4.0 +8.0  的含义,这里的地址是什么地址,如DB1.DBD1为双字32位  图中DB1数据块中的地址为位地址 还是字节地址  还是字地址 还是双字地址  求大神解答小弟心中疑问,感激不尽

网友A:
0.0代表的是数据在数据块中的实际地址,字节.位的方式。

例如:STAT1数据类型为REAL,其占用4个字节的地址,因此STAT2前地址编号从4.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代表的是数据在数据块中的实际地址,字节.位的方式...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0.0代表的是数据在数...

朋友,再请教一个问题,FC106显示为语句表, 这是西门子300的  可我视图选择显示LAD也无法转换为梯形图,请问怎样才能以梯形图方式查看

网友B(2019-05-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

大部分STL语句是不可以转换为梯形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