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家的工控板

楼主(2018-04-01):
谁有这种板的使用手册,或者直接的模拟量编程程序,我是代加工的,别人给了我一快板,没有任何资料。只检测出是FX1N的CPU,而且这种板的用量可能比较大,使用希望生产商能见到并给予帮助。

网友A:
上某宝搜工控板,去比对。

网友B:
某宝上版很多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测试一下软原件的地址就知道了,主要是测试模拟量的地址,参考某宝的附带的地址表格

网友C:
下面好像都是继电器输出,话说桌子上那是什么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版很多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测试一下软原件的地址就知...

谢谢提醒,监控了一下软元件,才知道这板压根儿就没有模拟量元器件,只有二组接线端子而已。真是无知无识累死个人,大师一点方开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