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通信问题

楼主(2018-04-02):
Q系列通信端口检测不到。如有大神知道请及时回复,谢谢。

网友A:
通讯电缆损坏,USB驱动没有安装,或者没有正确的选择通讯的COM端口(可以在计算机硬件里查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可以尝试PING以下地址

网友A:
楼上的,你说的是数据返回测试吗?Q的不是以太网也能读到吗,高手!传授一下方法

楼主(2018-07-20):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说的是数据返回测试吗?Q的不是以太网也能读到...

Q有通讯线和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