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今天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8-04-02):
继电器两个都并联瞬态抑制二极管,但是一个二极管的正脚接85 ,另一个二极管的正脚接86,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
习惯上我们把继电器的85作为输入端,86作为输出端。由于自控装置输出有两种即高电平输出和低电平输出。比如PLC、DCS开关量输出等,由于设计方法的不同以及设计人员喜好,将自控装置开关量输出设计为零电压输出或者正电压输出。当自控装置输出零电压导通时我们就用D2型号的继电器,反之正电压输出就用D1型号的继电器。将85号端子连接到自控装置输出端上。二极管的作用是继电器断电时线圈产生的自感涌浪电压得到自放电,不使自感电压涌浪冲击自控装置输出端内部元件受到高电压冲击损坏。

网友:
无论图示什么接法,接线时都要测量,确定二极管的极性。保证高电位连接二极管的负极。

楼主:
感谢! 回复内容: 对:欣欣向荣-1习惯上我们把继电器的85作为输入端,86作为输出端。由...内容的回复!

楼主:
感谢! 回复内容: 对:xcmg0801感谢!回复内容:对:欣欣向荣-1习惯上我们把继电器...内容的回复!

网友A:
需要ATMEL单片机的小伙伴找我!!! 电话:0755-8374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