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滚珠丝杆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

楼主(2018-04-02):
   精雕机的滚珠丝杠是由螺杆、螺母和滚珠组成,它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回转运动的理想的传动元件!由于具有很小的摩擦阻力,滚珠丝杠被普遍应用于各种工业设备和精细仪器。但是在使用时仍会遇到一些问题,处理不当便会产生故障,影响精雕机的工作精度,甚至使机床停止工作。那么,上善精机小编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丝杠常见的一些故障诊断方法及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一、常见故障及相应的诊断排除方法介绍如下。

1、调整轴向间隙时预紧力控制不当引起的故障

双螺母式滚珠丝杠螺母经加预紧力调整后基本上能消除轴向间隙。但此时应控制好预紧力的大小。若预紧力过小,就不能完全消除轴向间隙,起不到预紧的作用;如预紧力过大,又会使空载力矩增加,从而降低传动效率,造成驱动电机发热而引发过载报警。排除这类故障的办法是按照要求重新调整预紧力,使其既能消除间隙,又使预紧力不过大。

2、因滚珠丝杠不自锁造成的故障

滚珠丝杠螺母摩擦系数小,有着很高的传动效率,但不能自锁。因此,当滚珠丝杠螺母用于垂直传动或水平放置的高速大惯量传动时,为防止突然断电而造成的主轴箱下滑或过冲。传动链中必须考虑安装制动装置,否则,会因移动部件自重活惯性运动造成异常故障,严重的会损坏机床零部件。常用的制动方法有采用超越离合器、电磁摩擦离合器或使用具有制动装置的伺服驱动电机。

3、滚珠丝杠螺母在传动过程中的噪声

滚珠丝杠螺母是高精度的传动元件,在工作中产生噪声的原因主要是在装配、调整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缺陷,或日常检查维护不到位。如紧固件出现松动,轴承压盖不到位,支承轴承或丝杠螺母出现破损以及润滑不良等现象。为减少这类故障的发生,平时需要加强进给传动链的日常检查维护,及时紧固松动部位,通过对加工零件的检测,及时对进给传动链进行调整,检查润滑系统是否通畅。

二、滚珠丝杆丝杠属于精密零部件,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使用前,请确认润滑的状态。如润滑不好,就会在短期内丧失滚珠丝杠的功能。

(2) 当涂有润滑脂时,请直接使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如润滑脂表面粘有灰尘或粉屑时,请用清洁的白煤油洗净,然后重新涂上与原润滑脂相同的新润滑脂后再使用。应避免不同性质润滑脂的混合使用。

(3)作为润滑剂的检查为投入使用2~3个月,当发现脏得比较明显时,建议将产品上的旧润滑剂擦净后重新涂上新的润滑剂。在此之后定期进行润滑脂的检查和润滑剂的更换周期,在一般情况下为1年,但请根据使用环境设定适当的间隔周期。

石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