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DCS800点动正反转设置

楼主(2018-04-02):
  纤维板厂,木塞螺旋驱动电机用的DCS 800   S01-1200-05的直流调速器  需要点动定速 正传和点动定速反转    ,正常生产的时候正传通过AI1 4-20毫安来加减速,求教怎么设置,我设置点动1正传(DI4),  和点动2反转  (DI3)。 DI8启动/停止  , DI7使能    DI6 复位   。但是点动正传有输出 ,点动反转没有输出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扳机的木塞螺旋我熟悉,你这个DCS800的驱动是不能反转的,它们是通过PLC控制外部励磁实现反转,或者用的是可逆励磁,具体可以联系广州实控 董工 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