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ADODBGrid与mysql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8-04-02):
各位大神,我现在组态王已经连上Mysql数据库了,并且也建立好数据表了,需要在KVADODBGrid控件里显示数据,但连接不上,有效字段显示是空的,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第一张图点击“测试连接”可以通过,第二张图表名称里面已经建立好字段了,但显示不出来

我用access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懂得大神啊

楼主:
求救求救啊!!!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那年那些年求救求救啊!!!内容的回复!  Access表个创建的有问题

网友B(2018-05-23):
应该是目录下的Access表格创建有问题

网友C:
用JMControl连接mysql轻松容易额

网友D(2021-04-05):
楼主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E:
换新版,版本太老了

网友F(2023-07-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正在寻找解决办法,楼主最后解决了,而且我发现用组态王6.60版本就可以了,但是6.55的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