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运动过程中速度的外部控制

楼主(2018-04-02):
现仅有库卡机器人(KR C4)一台,因实验需要,想要在加工过程中,通过外部控制其移动速度(路径已规划好),即根据加工的情况,用外部电脑反馈给kuka一个信号,让它按照我给定的速度运行,请问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尽量控制较小投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LC+中间继电器,上位机组态控制,或者是电脑加板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中间继电器,上位机组态控制,或者是电脑加板卡控制

您好,请问电脑加板块,具体是什么板卡呢?

网友B(2019-01-23):
通过通讯,机器人程序中将速度设置为一个变量,上位机通过通讯给变量赋值;

网友C(2019-03-16):
非常好的帖子!支持一下!

网友D:
pci数字量板卡很多的,此处不能打广告,你可以去搜一下,一搜一大把。用上板卡之后,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E:
好东西,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F:
太棒了这个,顶

网友G(2019-04-15):
说的对     楼主分享的好 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