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泵带多个支泵的管道安排的探讨

楼主(2018-04-02):
这个本不是控制的问题,但如果设计不合理及之后的调平衡不对就会给控制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根本不能实现控制目标。下图显示三种不同的管道安排,哪种更容易实现控制?我想用电压,电阻,和电流的关系来解释水压差,管道阻力和流量的关系,因为没有现成的公式,也就只能在逻辑的层面上。希望能听听专家的意见和解释。

楼主:
我遇到很多问题的是按第一种管道安排的给各种设备/系统输送热水,它有多达9个支泵;其中两个没有三通阀,这两个泵又要给几十个空气处理单元输送热水。大多数时候如果某支泵不运行,则该支流就会形成倒流。根据别的设备/系统的运行情况,有时候某个系统就根本没有热水。对于其中的几个有问题的地方,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原因,但要找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几乎不可能。最后就只凑合,或用别的办法对付。

楼主:
现在的VSD变得越来越便宜且更小巧,使用VSD还能节约能源;使得VSD被广泛使用变得很现实。在一个主泵(循环)带多个支泵(循环)的应用中,主泵给主循环提供足够流量,各支循环由二通阀开关控制并由变速驱动器运行水泵来保持压力,下游的设备控制流量。

不知如何能贴图。

楼主:
只有用手机之类设备才能贴图!

楼主:
第四种安排看似不错。一旦用于实际,它将有跟第一种安排同样的问题,只是整体上会节省能源而已;并且会带来一个另外的问题,比如加热,就是当终端设备只需要一点点(1--2度)的温度提升,控制阀只要开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因为死区因素而不好控制,再加上热源温度很高,就更不好控制了。

楼主(2018-05-04):
我没有第二和第三种管道安排的经验,但从流量和压力的分配看,我偏向第三种管道安排。如果总管输送的能量不够各支流用的话,这种安排下,排在下流的支线就得不到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