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压敏电阻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03):
压敏电阻具有具有反应时间快、泄漏电流低等优点现已在电源系统、安防系统、汽车电子系统、电动机保护、家用电器等多领域得以应用。那么在选用压敏电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选用压敏电阻注意事项:

⑴ 压敏电压选择

考虑到压敏电阻实际的压敏电压与标称电压之间的偏差(应考虑为标称电压的1.11.2倍)、交流电路中电源电压可能的波动范围(应考虑为额定电压的 1.41.5倍)、交流电压峰值和有效值之间的关系(应考虑1.4倍),所以,应选用压敏电压为额定电压2.22.5倍的压敏电阻。在直流电路中,常选用压敏电压为直流电压额定值1.82倍的压敏电阻。
⑵ 通流容量选择
 原则上应按可能遭受的暂态浪涌电流来选择
 在实际选择时,还应当适当加大所选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因为通流能力大的压敏电阻,在吸收同样大小的浪涌电流时,应当有相对较小的残余压降;同时,对选用的压敏电阻来说,也有较大的保护裕度。

  ⑶ 固有寄生电容
 压敏电阻有一个固有电容问题,根据外形尺寸和标称电压的不同,其值在数百至数千pF之间。压敏电阻的固有电容决定了它不适合在高频场合下使用,否则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适合在工频系统里使用,如用作电源进线的保护、可控硅整流器的保护等。
 压敏电阻的瞬时功率比较大,但平均持续功率却很小,故不能让其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

选用压敏电阻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上面所说的。

关键词:压敏电阻

摘要:压敏电阻有一个固有电容问题,根据外形尺寸和标称电压的不同,其值在数百至数千pF之间。压敏电阻的固有电容决定了它不适合在高频场合下使用,否则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适合在工频系统里使用,如用作电源进线的保护、可控硅整流器的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