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泵修理后崩溃了-前功尽弃

楼主(2018-04-03):
今年过年,家里的深水水泵不上水了,而且送电就跳闸。开始怀疑是电缆漏电了,于是把泵拎上来,用万用表简单量了一下,没发现有漏电的地方,于是就开始拆泵。一开始简单调整了一下叶轮的中心轴,把固定螺丝松了几扣,用手能够盘动叶轮了,然后上电凑合能启动了,随后慢慢拧紧螺丝,谁想到没拧多少呢轴就被卡住了,我赶紧说断电,最终还是晚了,开关离我们比较远10多秒过去了才跑到开关处关闸,已经晚了,堵转的声音已经没有只,我猜想电机肯定烧毁了。果不其然,再用万用表一量。绕组断线,白忙活了。一台本能修好的潜水泵就被我糟蹋了。心痛呀!

后悔:没在开关处守一个人及时控制电源,当时能够及时断电,也不会烧绕组,机械问题的摩擦力太大的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也不至于毁于一旦。

电机绕组实在是不好拆,稍后上图大家就知道了。

请大家在处理问题时请多加小心,不要在学我了。损失惨重...

网友A:
常识性错误,通常电机设备在安装或维修后后要进行点动试车,如果出现异响或设备没有正常起动,要立刻停止或断电。金钱买来的教训,要记一辈子了。

网友B:
水泵类的电机要求绝缘等级比较高的,一般原装拆开后,即使修复了也不见得能用多长时间,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更换吧,如果一旦出危险了,真的得不偿失啊!

不过楼主动手能力让人佩服!赞一个!

网友C:
教训来自生活最深刻,楼主大图上来更充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识性错误,通常电机设备在安装或维修后后要进行点动试车...

是呀,大几百块就这样被挥霍了。。。

网友D(2025-02-23):
细究中!支持!不明觉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