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PLC的PID控制要求

楼主(2018-04-03):
    本温度控制系统实现对如图所示的实验水箱进行恒温控制,采用PID闭环控制方式。通过电磁阀SV1控制一路冷水进、SV2控制一路热水出,以加快水箱温度的变化;搅拌电机M使水箱中水的温度保持均匀,保证铂电阻TS测温的准确;加热器H用来加热水温,其工作功率受PID调节,具体地受双向晶闸管的调节。当水箱设备确定后,PID参数主要受进出水流量、水箱水温设定控制温度、室温等因素影响。

图实验水箱温度控制系统

图中M:搅拌电机      H:加热器

SV1:冷水进水电磁阀  SV2:热水出水电磁阀  TS:Pt100铂电阻

系统PID闭环控制的原理图见下图,温度设定值与铂电阻测量的温度反馈值之差(error)经比例P、积分I、微分D运算后,输出一个模拟信号去控制加热器工作。

网友A:
温度的PID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实验仪器、教学仪器、医疗器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的PID怎么设置呢

 要调试   在整定PID控制器参数时,可以根据控制器的参数与系统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之间的定性关系,不断调节控制器的参数。如果阶跃响应的超调量太大,经过多次振荡才能稳定或者根本不稳定,应减小比例系数、增大积分时间。如果阶跃响应没有超调量,但是被控量上升过于缓慢,过渡过程时间太长,应按相反的方向调整参数。如果消除误差的速度较慢,可以适当减小积分时间,增强积分作用。

 反复调节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如果超调量仍然较大,可以加入微分控制,微分时间从0逐渐增大,反复调节控制器的比例、积分和微分部分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