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缺相保护电路设计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03):
专门的缺相保护装置多用在大型电机的启动运行电路中。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小型电机。只配备有短路和过负荷保护(如附图所示)。线路有短路故障时,空气断路器QF可以跳断,过负荷时,较大的电流可以使热继电器FR动作。从而使接触器KM线圈失电。起到保护作用。而当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缺相现象发生时,电机很快就会被烧毁。下面介绍一种较简单的电机缺相保护电路,与原线路连接方便,动作比较可靠。

一、工作原理

缺相保护电路如图中的虚线框内所示。从三相线路中。

每相通过电容各引出一根线。并接在一点。形成人为的中性点,线路正常时。中性点电压为零。如果某一相开路。则中性点电压升高,其与N线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有电压输出,经电容C4滤波后。使中间继电器KA吸合。

KA有一组常闭触点串接在原来的接触器线圈回路中。KA吸合后,其常闭触点断开,接触器KM失电,电机停止工作,起到了保护作用。与此同时,指示灯HL发光。提示维修人员是缺相保护动作,加快维修人员检查和排除故障的速度。

二、元器件选择

Cl~C3:油浸纸电容器,1.5μF/630V;VDl~VD5:整流二极管1N4007:

C4:电解电容器1201μF/50V;

KA:DC24V小型中间继电器:

HL:24V的指永灯:

QF:空气断路器。根据电机容量大小选择:

KM:交流接触器。根据电机容量大小选择。线圈额定电压AC220V;FR:热继电器。根据电机容量大小选择。

三、注意事项

1.本装置的整流部分利用到系统的中性线(N线),所以要求系统三相负荷比较平衡才行,如果因系统三相负荷不均致使中性线电压升高,会造成装置的误动作。

2.本电路中从三相电源中的取出点应尽量靠近电机一侧,最起码也应接在接触器的出线侧。因为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也是断相的常见现象。

3.现在很多中间继电器上线圈本身就带有续流二极管,则可省去二极管VD5。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加我们微信公众号  hello_2025.com   有更多相关自动化领域知识分享哦

网友A(2018-10-16):
这种缺相保护不全面,如果热继下面缺相就不起作用了,因此可靠全面的缺相保护应以三相电流为检测手段,无论那里断路缺相都能检测到。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0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00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0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