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c奇怪现象

楼主(2018-04-03):
直流电机更换590c主板后,电机速度比以前快是什么原因,(参数没变)

网友A:
可以测量一下给定和输出电压。主板上有几个拨码开关可以设置最高转速的。具体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去年我也遇到过    我是直接换新的驱动器  速度比原来块很多  后来没办法把参数改了  才和原来一样的速度

网友C:
电压反馈的话,看下右下角电枢设定开关拨的对吗,如果没拨,默认是525V,如果是测速发电机反馈,看下是不是反馈板拨码太高了。从诊断里边监控一下速度给定,和以前还一样吗 欧陆590所有配件、快速维修、现场技术咨询。QQ:5841026

网友C(2019-02-15):
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5841026,